什么是RFID人员精准定位

楼主(2021-09-27):
什么是RFID人员精准定位?

网友:
RFID人员精确定位系统是通过远距离、非接触式采集电子标签的信息,实现人员在移动状态下的自动识别,从而实现目标的自动化管理。沃科合众集计算机软硬件、信息采集处理、数据传输、网络数据通讯、等技术综合应用为一体的高性能识别技术,是实现信息化和自动化管理的基础产品之一,是一种能有效对社区人员进行自动识别和联网监管的重要科技手段

网友:
RFID定位是这样定的。首先选择N个点
每个点上都安装有读写设备
然后人员带有标签
当人员经过读写设备的时候就会读取到信息,而信息则通过后天处理,知道人物在这个地方。
如果想方便的话一边是读写距离很远的,这样就是区域定位。
而一般来说不会用高低频的那种,还接触来刷卡。

网友:
    学习下,看看大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