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网格覆铜,怎么进行上下层连接?

楼主(2021-09-27):
AD网格覆铜,怎么进行上下层连接?

网友:
平常用的是全覆铜,直接批量导入过孔就可以实现上下层连接

网友:
网格覆铜的话,似乎不能直接批量过孔,只能手动一个个添加过孔

网友:
设计pcb时候,需要在合理的位置设置穿孔接地,防止电路干扰。

网友:
我一直都是手动添加的。才知道可以批量导入。

网友:
有没有可能先改成全铺铜,批量之后再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