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技术及应用中什么是存储器映像寄存器?从何得来?

楼主(2021-09-27):
DSP中有句话“存储器映射寄存器”,英语是 memory mapped register 不过这个东西并非DSP独有,单片机和其他32位嵌入式控制器都有此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英语的表述,其实汉语的翻译是有些问题的。memory mapped 是用来形容register的。因此,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存储器映射的寄存器。一字之差,就有很大区别。因为”存储器映射寄存器“让人感觉是一种操作,象一个动词。其实应该是一个名词,就是一个寄存器,只是这个寄存器的地址被存储器映射了。
首先是寄存器的概念,寄存器不是存储器(内存),存储器是指通用的RAM,寄存器则是有专门用途的
  映射存储寄存器
RAM。寄存器不能随便写数据。同时位置(硬件上)与通用的RAM(存储器)不在一起。
存储器映射,就是把存储器的地址给寄存器用,你要找这个寄存器,就用这个存储器地址,然后单片机会帮你”映射“到你想找的寄存器。
物理上这个寄存器不属于内存(memory),但在逻辑地址上它属于内存。这样做的好处应该是能够用要使用访问内存的指令访问寄存器,使操作方式多样化,同时整个存储系统的地址也相对统一。

网友:
这样做的好处应该是能够用要使用访问内存的指令访问寄存器,使操作方式多样化,同时整个存储系统的地址也相对统一

网友:
RAM。寄存器不能随便写数据。同时位置(硬件上)与通用的RAM(存储器)不在一起

网友:
一字之差,就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