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元件而不选中外框

楼主(2021-09-27):
在画好的电路图外面画了个方框,调整里面内容的时候外面方框也会被选中,

怎么只选中方框内的要框选部分,而不选中外面的方框?

网友A:
1. 工具栏有个图标,Area Select,开启全局选中模式
2. 用鼠标框选你要的元器件,注意稍微偏左一点,外框不要全选中,留出右边的部分不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工具栏有个图标,Area Select,开启全局选中模式
2. 用鼠标框选你要的元器件,注意稍微偏左一点,外框不要 ...

感谢,小小问题困扰我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