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设计] pcb绘制中,规则检查出现这样的错误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27):
如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确定一下线有没有连,连了的话重新布一下这条线,不要出现特殊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一下线有没有连,连了的话重新布一下这条线,不要出现特殊角

意思是给两个器件重新连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