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故障特征_PCB失效分析步骤

楼主(2021-09-27):
PCBA是由PCB和各种电子元件组成的系统。PCB的主要材料是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的复合材料,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

PCBA故障特征

1.机械损伤

由于受到弯曲,扭曲等应力作用,可能会使元件损坏。对于SMD组件,可能使一些元件焊点处开裂或者元件损坏,在有通孔的PCB上,元件的封装可能被破裂,或引脚从元件主体上脱落。

2.热损伤

施加到线路板上的电压过高造成过大的电流,对于较小的线路或元件,它们的功耗消耗能力,导致过电损伤(EOS);

设备外部热源导致的损伤;

元件故障引起热损坏(长时间的高温导致环氧树脂将碳化变黑)

3.污染

助焊剂没有清洗干净;

处理时留下指纹,尘土或清洗液;

来自装配时的金属碎片或焊料搭桥;

在贮存,设备安装或运行期间遭遇被污染的大气;

环境中的湿气或盐分。环境中的污染物能够导致铜线路的侵蚀,使绝缘性下降。污染物可引起铜线路的侵蚀,经过长时间,污染物可能引起金属迁移现象,有两种形式:晶须生长和枝晶生长。

鉴别污染物时,最常用显微镜和SEM,EDX,或者用FTIR,SIMS,XPS之类的技术。

4.热膨胀失配

当把具有不同的热膨胀系数材料物理连接在一起时,它们的尺寸随着温度而变化,尤其是温度巨变时,会引起机械故障。

5.PCB上的组件互联故障

互联故障多发生在焊点上,多层板间的分界面上以及焊盘连接处。若干层与通孔之间的气孔以及线路中的裂缝等导致连接失效。焊料中的污染物也能造成焊点不牢固,可引起焊点裂缝。热应力,机械应力和工艺问题都能引起互联故障。另外挥发性有机物VOC受热膨胀可造成气孔或开裂,进而引起连接故障。

PCB失效分析步骤

1.目检

基片上的裂缝表明存在弯曲等应力,过热或变色的线路是过流的一种标志。破裂的焊点暗示可焊性的问题或焊料的污染,若干焊点具有灰暗的表面或过多,过少的焊料,这些特征是存在焊接技术差,污染物或过热的标志,任何脱色都可能意味着过热。焊料再流产生气孔意味着高温。

2.X射线

检查任何断开/短接或线路的损坏,未完全填充的通孔,位置未对准的线路或元件焊盘。

3.电测量

用于确认开裂和断裂的焊点,由污染物引起的漏电,可以加电压测电流,但要限制电压在合理范围。在测试过程中施加一些应力可能发现一些间歇性异常。

4.断面分析

对于焊点和多层板内部的缺陷,可以用制备金相样品的方法来检查。

5.SEM和EDX

基片表面上的污染物可以应用SEM来鉴别,污染物可能出现在板的表面或共形涂层的下面,有时必须先除去共形涂层而不要影响污染物,氯,氟,硫,和溴是关心的元素,溴是某些材料中起阻燃作用的阻燃剂成分。可以用EDX检查焊点是否存在污染物,硫,氧,铜,铝和锌都是可能导致焊点出现问题的污染物,由污染物引起的焊点破裂,经常发生在元件引脚与焊料界面处的金属间化合物中。

除去共形层的方法:

1.用溶剂溶解,二甲苯,三氯乙烷,甲基乙醛酮和氯化亚甲基之类的溶剂可以去除共形层,但不要损伤板子或污染物。

2.热分离,采用可控的低温加热方法,对厚涂层这种方法最好,热直接加到涂层上使其与基底材料分离。

3.磨掉,用类似喷砂处理的喷射设备除去那些不可能用溶剂融掉的涂层。

4.等离子腐蚀,将板子放在真空室中,用低温等离子体去除涂层,这种方法对聚对二甲苯的去除很有效。

绝缘电阻测试:

绝缘电阻的降低,可能是枝晶生长,污染物和其他问题造成的结果。根据绝缘测试规范进行。PCB的绝缘性对于相对湿度极为敏感,尤其是已被污染的,一般绝缘故障都在1兆欧以下,以下是鉴别绝缘电阻问题的一些指导方针:

进行测量前,PCB应当暴露到它所经受的湿度水平上。

一些电路可能需要物理隔离,以便脱离整个电路系统,这是为了使单个线路测量更准确,复杂元件或电路区域可能需要移除,以便调查所关心的故障部位。

在显微镜下仔细检查以确认漏电或污染物的实际来源。

要用低电压技术进行测量以免损坏器件。

网友:
由于受到弯曲,扭曲等应力作用,可能会使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