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滤波电路中加三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9-27):
在滤波电路中加三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容我一本正经的给你胡说八道一番:这就是传说中的防击穿稳压的作用

网友:
提高电源稳定性,抗电路中电感反电势,对电源造成不稳定,电阻并联电感可以稳定电压输出。

网友:
无源的PFC调整电路,调整功率因数。

网友:
电容串冲并放, 可以提高5%左右的功率因数

网友:
    看了各位大佬的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