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3.7V锂电池低电量检测电路呢?

楼主(2021-09-27):
想设计一个3.7V的锂电池低电量检测电路(要求低功耗),在锂电池低电量时蜂鸣器报警3秒(类似于电动牙刷,每次刷完牙都响几下),想问问大家一般都怎么实现?

网友:
如果是用低功耗单片机,比如PIC或AVR的,那么直接用片上ADC也可,直接用片上比较器也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锂电其阈值电压也是不一样,这个得参考电池说明来定。
如果不用单片机的话,一般建议用专用芯片。

网友:
自己用比较器和数字逻辑电路来搭的话,相反会比较麻烦且不具有性价比,感兴趣玩玩可以,做产品不合适。

网友:
直接用片上AD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