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PCB电路板的好坏?

楼主(2021-09-27):
随着手机、电子、通讯职业等高速的开展,同时也促进PCB线路板工业量的不断壮大和迅速增长,人们关于元器件的层数、重量、精密度、资料、色彩、可靠性等要求越来越高。
  但是由于商场价格竞争剧烈,PCB板资料成本也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越来越多厂家为了提升中心竞争力,以低价来垄断商场。但是这些超低价的背面,是下降资料成本和工艺制作成本来取得,但器件一般容易出现裂痕(裂缝)、易划伤、(或擦伤),其精密度、性能等归纳要素并未合格,严峻影响到使用在产品上的可焊性和可靠性等等。
  面对市面上形形色色的PCB线路板,百能网辨别PCB线路板好坏能够从两个方面入手;榜首种方法便是从外观来分判别,另一方面便是从PCB板自身质量标准要求来判别。
  判别PCB电路板的好坏的方法
  榜首:从外观上分辨出电路板的好坏
  一般情况下,PCB线路板外观可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判别;
  1、巨细和厚度的标准规则。线路板对标准电路板的厚度是不同的巨细,客户能够测量检查根据自己产品的厚度及规格。
  2、光和色彩。外部电路板都有油墨覆盖,线路板能起到绝缘的效果,假如板的色彩不亮,少点墨,保温板自身是不好的。
  3、焊缝外观。线路板由于零件较多,假如焊接不好,零件易掉落的线路板,严峻影响电路板的焊接质量,外观好,细心辨认,界面强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优质的线路板需要契合以下几点要求
  1、要求元件装置上去今后电话机要好用,即电气连接要契合要求;
  2、线路的线宽、线厚、线距契合要求,避免线路发热、断路、和短路;
  3、受高温铜皮不容易掉落;
  4、铜外表不容易氧化,影响装置速度,氧化后用不久就坏了;
  5、没有额外的电磁辐射;
  6、外形没有变形,避免装置后外壳变形,螺丝孔错位。现在都是机械化装置,线路板的孔位和线路与规划的变形误差应该在答应的范围之内;
  7、而高温、高湿及耐特别环境也应该在考虑的范围内;
  8、外表的力学性能要契合装置要求;

网友:
线路板对标准电路板的厚度是不同的巨细,客户能够测量检查根据自己产品的厚度及规格

网友:
线路板由于零件较多,假如焊接不好,零件易掉落的线路板,严峻影响电路板的焊接质量,外观好,细心辨认,界面强一点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