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完整的射频识别系统由几部分组成

楼主(2021-09-27):
一套完整的射频识别系统由几部分组成?

网友:
射频识别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标签、天线、阅读器。此外,还需要专门的应用系统对阅读器识别做相应处理。

网友:
射频识别系统主要由Tag、读写器、天线等组成,一般还需要其他软硬件的支持。

  (1)读写器。读写器可以简化为2 个基本的功能模块:高频接口模块(发送器和接收器)和控制单元。读写器读取电子标签中的信息,然后将信息发送到地面监控中心。

  (2)无源电子标签。电子标签由耦合元件和ASIC(IC)组成。无源电子标签,即没有自己的电源供给的电子标签,由读写器发出的高频场提供能量。模拟前端配合解调器从电子标签天线吸收电流,整流后使电容充电,稳压后为电子标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