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反相放大器的特点和选取

楼主(2021-09-27):
同相放大器特点

优点:输入阻抗和运放的输入阻抗相等,接近无穷大

缺点:放大电路没有虚地,因此有较大的共模电压,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差,使用时要求运放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另一个小缺点就是放大倍数只能大于1

反相放大器特点

优点:两个输入端电位始终近似为零(同相端接地,反相端虚地),只有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缺点:输入阻抗很小,等于信号到输入端的串联电阻的阻值

选取:
两方面:输入输出阻抗,共模的抗干扰。
1.输入阻抗很高的时候就应选择同相放大器。
2.输入阻抗不高且相位无要求时,首选反相放大,因为反相放大只存在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可以得到更大的输入信号范围。

Ps. 在设计中要求放大倍数相同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数值小的电阻配合,这样可以减小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和分布电容的影响。如果很计较功耗,则要在电阻数值方面折中。

楼主:
输入阻抗大小的影响,下一篇

楼主:
且,同相放大器只能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