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布线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21-09-27):
    读写频率100KHz左右 之前布的板子只能走20KHz的信号 100KHz就不能正常通信了

网友A:
    通讯异常和布线关系不大,查查电路参数,上拉和隔离

网友B:
    100Khz还不到1MHz算低频了,难道你布的线好长?

网友:
    要求不高,有条件可以两条线隔离远点再打样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hz还不到1MHz算低频了,难道你布的线好长?

不算太长  板子上主要有20厘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异常和布线关系不大,查查电路参数,上拉和隔离

    上拉大概10K左右  1nF对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拉大概10K左右  1nF对地

    上拉电阻太大,换到4.7K或2.7K左右试试。测试时,把电容去掉。
你的线路中如果有串电阻,也把阻值改小。

网友:
    需要接上拉,2个线离其他做到3w就好,变态的公司要求i2c包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太大,换到4.7K或2.7K左右试试。测试时,把电容去掉。
你的线路中如果有串电阻,也把阻值改小。 ...

串了一个50欧姆的电阻  1NF也需要拿掉吗

网友:
    I2C布线要求不高,楼上说的也都是对的,注意上拉电阻的选择,和中间所连接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