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爬电距离计算

楼主(2021-09-27):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安规爬电距离选取相关的文档?爬电距离该怎么定?

网友A:
    确定安全电气间隙的基本步骤:
        1.根据实际的额定电压查表15,比如220V,过电压类别II的情况下额定冲击电压2500V,这个过电压的等级划分有标准的,Ⅱ类指的是:如家用电器、手提工具和类似负荷;
    2.查表16得出基本绝缘在额定冲击电压2500V情况下最小电气间隙为2.0mm;
        所以在我们平时接触到的220V家用电器的范畴里,电气间隙至少应保持在2mm以上,注意:电气间隙指的是空气距离。
        爬电距离的确定步骤就稍微繁琐一些了:
    1.确定被考核部位的工作电压;
    2.确定被考核部位的材料组别(CTI指数);
    3.确定被考核部位的污染等级;
        4.按不同的绝缘,在相应的表中查在该工作电压、材料组别和污染等级下的爬电距离要求。

        在基本绝缘的条件下:我们使用的FR4的CTI值一般低于250V。也就是属于材料组别中的IIIa和IIIb。对应的是表格中3级污染情况下的4.0mm,即:我们平时接触到的220V家用电,即强电,应该与PCB板子上的弱电保持4mm以上的安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安全电气间隙的基本步骤:
    1.根据实际的额定电压查表15,比如220V,过电压类别II的情况下额定冲击 ...

    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安全电气间隙的基本步骤:
    1.根据实际的额定电压查表15,比如220V,过电压类别II的情况下额定冲击 ...

追问一下关于 材料组别 CTI这个怎么确定?是需要PCB供应商提供吗?谢谢!

网友:
    这个表不错,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1-10-27):
    标记一下,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