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DSP之间的通信

楼主(2021-09-27):
现在有很多单片机作为数据发送端,DSP为数据接收端。多个单片机随机发送数据,DSP接收应该怎么处理啊?特别是多个单片机同时发送数据的时候。

这里通信指的是无线通信。

网友:
不能随机通信。

多机串口通信,应有一个主机,循环向各个从机发布命令。

任意一个从机,只有收到命令后,才可以发送数据。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是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应用的一种处理器,与一般单片机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最小字长16位,硬件乘法器,mac单元(一个周期内完成一次乘法和累加),改进的哈佛总线结构,流水线操作,良好的并行处理能力,快速的指令周期,有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的指令系统。dsp主要用于实时信号处理,mcu更适合于控制和仪器仪表应用,在有的系统中可以将两者结合使用。dsp和mcu都在向soc方向发展,如已有很多dsp器件内部集成了a/d、d/a,有的mcu有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的部件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