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布局布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27):
FPGA芯片里面的CLB等结构不是都已经固定好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布局,里面器件的位置还可以改变吗?

网友:
FPGA就像一个逻辑资源池,可以比喻为一张白纸。你的具体设计可以在就像你的画画,一般是纸大画小。布局的意思就是把画画在纸的什么位置。

一般和你的设计约束、时钟树有关

网友: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不仅仅只有这样的线路,fpga里面有ram、乘法器、很多东西,它们之间的连线很丰富。
你把fpga芯片当成一块电路板就行了,电路板上有各种各样的模块,它们有很多固定的连线,而fpga的内部布线资源都是可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