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使用跟随器

楼主(2021-09-27):
隔离。

输入阻抗高和输出阻抗低之特点。

当输入阻抗很高时,就相当于对前级电路开路;当输出阻抗很低时,对后级电路就相当于一个恒压源,即输出电压不受后级电路阻抗影响。一个对前级电路相当于开路,输出电压又不受后级阻抗影响的电路当然具备隔离作用,即使前、后级电路之间互不影响。

网友: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一- -缓冲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之一就是缓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输出阻抗较高,而下一级输入阻抗较小时产生的信号损耗,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二- -隔离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之二就是隔离,由于电压跟随器具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点,使得它对上一级电路呈现高阻状态,而对下一级电路呈现低阻状态,常用于中间级,以隔离前后级电路,消除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HIFI电路中就包含电压跟随器,将其置于前级和功放之间,用于消除扬声器的反电动势对前级的干扰,使得音质更加清晰。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三- -阻抗匹配、提高带载能力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之三就是阻抗匹配、提高带载能力。由于电压跟随器具有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的特点,使得它在电路中可以完成阻抗匹配的功能,从而使下一级放大电路工作在更好的状态下。在很多电吉他效果器的电路中就包含电压跟随器,接在音色处理电路前面,使得音色更加完美,提高输入阻抗,减小输入电容,为应用高品质的电容提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