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开之后里面有很多种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

楼主(2021-09-27):
1、 在前面的创建原理图和PCB库的时候只创建了一个,而我们拿到的元器件库也是只有一个,为什么打开之后里面有很多种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

网友:
正常   这是同类型的

网友:
从库文件”修改日期“可以看出,你打开的是从流程任务中下载的元器件库,而不是你自己创建的库。

网友:
    在前面的创建原理图和PCB库的时候只创建了一个是要教你创建封装库的方法,后面流程上提供的是完整的封装库,帮你节省建库时间,因为大部分器件的封装建立方法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