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器件是否可以有多种PCB封装形式?

楼主(2021-09-27):
问题:
1、PCB封装的选择与器件的什么属性有关,一个器件是否可以有多种PCB封装形式,如何选择或创建合适的PCB封装?
2、器件手册的参数数据很多,BOOM表里的描述不能完全反映器件特征,怎么选择描述的内容?
BH1750HVI的描述里只写了运行温度,为什么不写额定电压?

3、原理图只能进行电器规则的检查吗,如果有电路连接错误(比如应接到7号管脚的电阻接到了8号),怎么检查排除错误?

网友:
选择封装就看你板子的大小,成本之类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