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 mos管 型号参数区别

楼主(2021-09-28):
请问FDD 6680A,15N03H,IRF3205PBF 这些不同参数的MOS管,有什么不同,有根本上或用途方面的不同吗?

图里的红色方框里的是不是,内存供电的MOS管.

我的主板(就是这块)上的这个管烧焦了.
上面写着

15N03H

请问这个参数详细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换的都有哪些,最好全点.(问题重点)
只换烧焦了的,还是要两个一起换?
那么说的话不同型号的管,只不过是牌子不同和电流电压不同?功能用途都一样?

那我的换其他型号同电流电压的可以不?

网友:
每种不同的型号代表着供电不同,MOS管用在主板上的供电调整和分配,以前很多型号都统一的,现在型号和牌子多了型号也很少统一的,你把烧掉的那个卸下来拿到商店去找同牌子同型号的就可以了,不用全部换

网友:
15N03用在CPU供电好象没有吧,有些在内存供电或是北桥供电上
显卡上也有的
15是15A电流,03是30V电压,可以用比这个前面数字更大的管子代替,比如45N03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