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DSP、CPLD、FPGA这些芯片有什么区别,他们都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21-09-28):
请问单片机DSPcpldFPGA这些芯片有什么区别,他们都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首先,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包含了CPU,RAM,ROM,I/O和中断系统等,类似一个小而完善的计算机主板,主要应用在一些工业控制领域;DSP,数字信号处理器,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微处理器,主要应用在一些信号,图像处理方面;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是一种根据用户需要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应用的话,还是集中在机械设备中;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是作为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主要应用在电路设计方面。

网友:
1、简单地说:cpld、fpga实现的通常是纯数字系统,适于处理大量的逻辑和时序问题,速度快;单片机则善于处理大量的数据和复杂的运算,而且经常可以很方便地构成模拟数字混合系统。
2、只有用处用法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
3、cpld、fpga用硬件描述语言,常用的vhdl只是其中一种,还有很多种。
4、这个很难说,我感觉还是单片机用的更多,想一想通用曾经对ibm说的那句名言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