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或创建合适的PCB封装?

楼主(2021-09-28):
PCB封装的选择与器件的什么属性有关,一个器件是否可以有多种PCB封装形式,如何选择或创建合适的PCB封装?

网友:
    通常一个器件会有多种PCB封装形式,在前期的器件选型阶段要确定,一般由系统工程师是根据库存、供货周期、价格、产品功能和性能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