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连接错误,如何检查?

楼主(2021-09-28):
原理图只能进行电器规则的检查吗,如果有电路连接错误(比如应接到7号管脚的电阻接到了8号),怎么检查排除错误?

网友:
    如果是“应接到7号管脚的电阻接到了8号”这种连接错误只能靠人工检查,所以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一定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