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式振荡电路的起振点是什么?

楼主(2021-09-28):
三点式振荡电路的起振点是什么?

网友:
pspice仿真的是理想环境,除非你自己将一些寄生参数定义到回路中,所以rc过大或过小也不会计算到寄生参数中。
您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但两种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1。因为rc振荡电路有一个关键参数就是响应时间和振荡频率,所以如果过大,响应时间太长或太短,导致在给定的时间里面没有响应或者太短而响应的图像不明显;
2。就是你在设置模拟参数(edit simulation),就是你在放触笔之前要编辑的一个模拟环境,那里有设置响应时间,如果不能将那个时间跟rc响应时间对应,就不能显示图像。(看不太清您的图,不过猜测应该是您设置的时间太长了,如果您原来是响应1s,您可以试着改成10ms,因为看图片在零点那个位置好像有个脉冲)
所以如果您不改rc值,但是在设置模拟参数那里修改起始时间,保持时间......一样能实现图形的输出的。

网友:
用AC扫描就能仿真出来。如果出不来的话就先看下步进值,即step。把步进值调小一点就能出来了,但是仿真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