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封装制作时添加禁止铺铜区域?

楼主(2021-09-28):
如何在封装制作时添加禁止铺铜区域?

网友:
在PCB编辑环境下做好需要的再复制到封装编辑器

网友:
在封装制作时添加多边形铜皮挖空会大大的缩短我们的时间

网友:
PCB封装库中,选择“Top Layer”层执行菜单命令“放置→多边形铺铜挖空”,然后画好所需要的挖空的区域即可

网友:
如果是设计完PCB之后才来进行铺铜挖空的,可以在添加完铺铜挖空之后选中器件右击点选“Update PCB With All”,即可将铺铜挖空更新到PCB上,再重新铺铜即可。

网友:
    如果只是封装所在层添加,就在对应的层放CUTOUT,(覆铜挖空),如果所有层都不要铺,就用keepout画一个图形(前提是你的外形不是用keepout层)

网友:
    add shape-选层面(routing keep out),再画所需要的禁布区具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