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吸现象如何解决?

楼主(2021-09-28):
芯吸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
通常原因是引脚的导热率过大,升温迅速,以致焊料优先润湿引脚,焊料与引脚之间的润湿力远大于焊料与焊盘之间的润湿力,引脚的上翘回更会加剧芯吸现象的发生。
解决办法是:先对SMA充分预热后在放如炉中焊接,应认真的检测和保证PCB焊盘的可焊性,元件的共面性不可忽视,对共面性不好的器件不应用于生产。

网友:
对于气相再流焊应将SMA首先充分预热后再放入气相炉中

网友:
应认真检查PCB焊盘的可焊性,可焊性不好的PCB不能用于生产

网友:
充分重视元件的共面性,对共面性不好的器件也不能用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