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钻孔文件上有超出板框的点?

楼主(2021-09-28):
在CAM350看钻孔文件,一些超出板框的点是什么?

网友:
最好放个图能明白问题所在

网友:
导入cam350里面看gerber文件的时候,精度不对的情况下,会出现过孔跑到板外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应该是钻孔精度没有设置对的情况

网友:
    描述不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