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软件怎么导入gerber文件查看PCB板?

楼主(2021-09-28):
请问CAM350软件怎么导入gerber文件查看PCB板?

网友:
打开 CAM350,选择菜单 File > Import > AutoImport…
在 AutoImport Directory 中:
选择 Drives 和 Directories,即光绘文件所在的位置
设置英制(English)或公制(Metric)单位
完成以上设置之后,点击 Finish 按钮,就可以导入光绘文件:
双击可以单独显示某个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