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中的鱼眼针脚压接制程的典型不良分析与改善方案

楼主(2021-09-28):
一、压接工艺简介

压接是将弹性或实心的插针引脚压入PCB金属化孔从而形成机械连接和电气互联的一种连接工艺。该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PCBA上,如通信、汽车、机车、军工等多个领域。

相比传统的焊接工艺,压接工艺优点主要体现在:

1、PCB上无热应力;

2、没有影响可靠连接的焊剂残渣、锡珠、锡丝;

3、没有焊接工艺中常见的虚焊、短路;

4、确定的接触阻抗,良好的高频性能;

5、整个连接器或单个针脚都很容易替换,方便各个针脚的合理使用,也具有良好的可维修性;

6、采用压接工艺的PCB不需要清洗,节约成本,环保安全。

用于压接工艺的插针主要有两种类型:

1、实心插针脚,保持插针和通孔之间良好接触的力是通孔的弹性变形力。

2、弹性变形(鱼眼针脚EoN)插针脚,保持插针和通孔之间良好接触的力是插针的弹性变形力。

弹性插针相对于实心插针来说,对PCB金属化通孔的尺寸精度要求降低;较小的插入力;允许在同一块PCBA的金属化通孔内多次插拔(可维修性好)。所以,目前PCBA加工的压接工艺中,主要采用可弹性变形的插针脚或称为鱼眼插针。

尽管鱼眼针脚压接工艺在通讯和工业等领域已应用近50年,但随着互联技术的发展,产品和PCBA元器件的设计已变得日益复杂,压接技术仍面临挑战,在机器性能、治具设计以及来料质量管控等方面都需要严格控制,以保证鱼眼针高精度的直接压入PCB孔,否则就会出现针脚折弯、镀层损坏等问题,这是在压接工艺中必须考虑和解决的。

二、案例原因

压接制程不良:某产品生产时,压接工位出现较高不良率,平均不良率为2%。

三、问题调查

1、目视检测

目视检查是一种简单而直接的不良确认方法,压接完成后,发现PCBA上的连接器抬高超出规定要求,拨出连接器发现针脚折弯。

2、AOI 检测

压接后,在引脚伸出面进行100%AOI在线检测,发现没有引脚伸出安装孔,拨出连接器发现针脚折弯。

3、5D 检测

用5D-Xray确认AOI报出的不良,检测孔内部特征,发现PCB孔内无针脚,经拆卸发现针脚折弯而没有进入安装孔。

4、功能检测

功能测试不良显示“Port 11 Time Out”并显示出不良代码,将不良品进行5D重新检测并拆卸连接器确认,发现不良原因也是由于针脚折弯而没有进入安装孔。

四、根本原因分析

针对前面发现的针脚折弯不能进入安装孔的问题,从下面两方面进行分析:

1、分析压接工艺流程,确认PCBA加工上可能发生该问题的工位。

2、进行头脑风暴,尽量找出问题发生的可能原因。

经过这两方面的分析,找出PCBA加工上引起针脚折弯问题的四个潜在关键因素:

1、连接器针脚位置尺寸与PCB安装孔不匹配

连接器针脚位置尺寸分析,设置基准点(0,0)然后利用VMM 设备进行检测其他84个主要针脚相对于原点的中心位置坐标(x,y)。

取5个连接器进行用VMM测量,得到84组数据然后与PCB Gerber测量数据做比对,计算出偏移量与TP值做对比,(TP=SQRT [(x1-x0) ²+(y1-y0) ²)]),如TP≤0.155mm,尺寸在要求范围内。经测试发现4个连接器的最大TP值超出要求范围,我们将这5个连接器进行压接组装,结果显示 这4个TP超出要求(>0.155mm)的连接器,针脚折弯,不能完全压入PCB安装孔。而TP值小于0.155mm的连接器则组装正常。

以上结果说明连接器TP是鉴定来料针脚偏位的主要标准,而TP值超出0.155mm是针脚折弯的问题主要根源之一。

2、压接机器与压接工具的性能不稳定,不能满足正常压接要求

1)机器压力稳定性评估,压接机的CPK是2.06,说明机械性能良好。

2)压接机器压接平台平整度分析,测试方法参考 JESD22-B108,取平面36个点,测量点到测量基准的高度差,测量出压接工作台面的平整度是0.01,而机器规格≤0.15mm,表明其平整度对于PCBA压接组装没有影响。

3)以同样的方式测试夹具的平整度,0.1mm高于规格0.15mm,符合生产条件。

4)基于IPC/JEDEC9704,对压接过程进行PCBA应力测试。共42个感应头布置在4个角落的关键元件(BGA, IC…)。测试应力低于500ue,且应力变化率低于919ue/s,所以,夹具在应力与应力变化率方面都具备良好的性能。

3、压接程序与曲线设计不满足生产要求

实际压接组装中,PCBA加工的产线程序以及曲线(PARS)符合机器设定规范。

1、设置压力过大或不足报警;

2、曲线PARS值设为 25% ,取值开始于0.01inch(英寸), 距离 设为 0.005 inch ,压接程序和曲线(PARS )设定符合压接规范。

4、参数设定不合理

通过对不同供应商PCB(两家)、压力和压接速度之间的关系设计DOE,分析认为压力和速度是压接工艺的关键因素:但低的速度,较低的压力为较优设置,不会导致脚弯问题,这与实际的PCBA生产参数一致。

五、针脚折弯问题的改善方案

针对前面的分析结果, 我们设计了如下的改善方案:

1、反馈供应商改善,将分析结果反馈供应商,要求连接器的TP值误差控制在0.15mm范围内。

2、加强PCBA来料检查,设计并制作筛选量具,量具每个孔的中心值与PCB Gerber相比,TP值为0.05mm,在供应商对物料进行彻底改善前,对所有的物料进行筛选使用。

针对PCBA安装工艺特性,优化产品设计,在连接器上增加导向柱并在相应的PCB上增加导向孔,用公差累计分析,对针脚、导向孔和导向柱尺寸要求如下:

1、导向脚高出针脚0.1-0.5mm;

2、导向柱直径:2.0mm;

3、总高控制:PCB厚度+2.0mm;

4、PCB上增加两个直径为2.1±0.1mm的定位孔。

六、改善结果

试产前用新的检测量具筛选PCBA来料,验证了机器与夹具性能、程序曲线(PARS)、参数设定及其它鱼骨图上分析的要素。由于试产数量较大(10000pcs), 采用分组小批量方式进行试产,如果针脚折弯不良率超过改善前的0.95% ,则及时示警并停止生产。下表显示的是试产结果,与改善前相比,改善后的不良率大幅度减少到0.07%。基本达到了PCBA加工生产的品质要求。

网友:
实心插针脚,保持插针和通孔之间良好接触的力是通孔的弹性变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