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xadence sigrity仿真时如何建器件(电容,电阻)的IBIS模型?

楼主(2021-09-28):
xadence sigrity仿真时如何建器件(电容,电阻)的IBIS模型?

网友:
可以在某些IBIS模型开展的技术网站下载

网友:
    阻容类无源器件建S参数或Spice模型即可,可以手动编写,也可以直接赋值,或者用软件自带的,还可以从一些品牌网站下载

网友:
    嗯,可以手动编写 有规则说明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