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频率仿真与计算值不符,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9-28):
我计算的截止频率值为18.3k,计算公式如图所示。而仿真的结果显示截止频率为14k左右,请问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
仿真会考虑电路实际的情况,比较接近实际电路

网友:
有源低通电路,那个工式不对的,要用传递函数求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用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