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启动瞬间电感存在尖峰电流,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1-09-28):
电源要求:输入电压30-120V,输出145V,功率600W,能快速响应。
1、输入电压30V,输出电压150V,电感56uH,频率71kHZ,负载130W,启动瞬间电流存在一个尖峰。尖峰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解决办法?
2、电感平均电流4.3A,开机瞬间存在50A左右的电流尖峰。

第一次开机时电流尖峰(功率图中的SC1传感器测得)

关机后,紧接着的二次开机时电流尖峰(功率图中的SC1传感器测得)
3、原理图

网友:
你用的什么DCDC

网友:
建议设置前端软启动控制电路,这样可以避免硬启动带来尖峰电流对电路损害。

网友:
那就增加前级欲滤波电路,只能够实际测试选用效果明显的数据,对称式的LCR式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