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了解什么是PCB开槽

楼主(2021-09-28):
Pcb板开槽是什么意思?开槽开槽可以用机械层画上,开槽的宽度就是线宽,开槽的形状就是线形。需要环形就用机械层画多段弧,画图的时候注明机械层为开槽层就可以了。

PCB上强弱电之间,靠PCB材料也能承受一定的耐压,但PCB使用长久后会沾上灰尘和潮气,导致耐压降低,就意味着爬电距离降低。

注:爬电距离就是绝缘体表面沾污和受潮后绝缘电阻降低,在高压下产生电流(乃至电弧)的现象。

在元器件的高压之间,PCB板开槽只能用来防止爬电距离不够、PCB板受潮后漏电流加大。PCB开槽后,短距离采用直接空气隔离,电气间隙,其耐压将得到一定的保证。在变压器下开槽,是为了让变压器更好的散热同时减少分布电容带来的EMC辐射。

在固体或液体内部抗电强度是最好的,例如二极管PN结,MOS管的绝缘栅极,变压器油中。例如电力变压器的套管,其直径并不大,芯柱和变压器外壳之间距离并不大,但因是在变压器油和陶瓷中,所以能够承受很高电压。(套管相当长,表面做成波纹和沟槽,就是为了增加沿表面的距离。)

然后是常温常压或高压气体,抗电强度最差就是固体,因为是固体表面会沾染了灰尘和潮湿。
以上便是pcb开槽的一些知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在元器件的高压之间,PCB板开槽只能用来防止爬电距离不够、PCB板受潮后漏电流加大

网友:
    增大爬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