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到底需要电流驱动嘛?

楼主(2021-09-28):
理论上,MOS 驱动都是靠电压驱动,那么到底对电流有要求嘛?是否在驱动MOS打开的时候,也有一个最小电流要求,才可以打开MOS?

网友A:
    肯定要啊,有输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啊,有输入电容!

    是有电容,首先会给电容充电,在开MOS。。。如果电流小,只是时间的长短,也可以把电容充满。。。但是datasheet里面会有最小电流的要求嘛?

网友A:
    一般规格书都不给,电流小,开关时间长,开关损耗会增大!用在开关电源的话,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规格书都不给,电流小,开关时间长,开关损耗会增大!用在开关电源的话,影响很大!

我这边只是用MOS管去做一个enable 控制,没有用在开关电源部分。。那么其实就没有影响。。
    那么gate端没有最小电流要求?有最大电流要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