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 U6335

楼主(2021-09-28):
U6335电源IC 是一款高性能原边控制功率开关,可提供高精度恒压和恒流输出性能U6335带有 VDD 低压自供电模块,支持两绕组的 PSR 架构。它还具有快速启动功能,允许 VDD 采用大容量 (22uF 或者30uF) 的电解电容,使得电源能够适应 LED 圣诞灯等的低温应用。U6335在启动时还具有线电压欠压保护功能,可以避免 PSR 在线电压过低时出现异常工作状态。集成有多种保护功能:VDD 欠压保护 (UVLO)VDD 过压保护 (VDD OVP)、逐周期限流保护 (OCP)、短路保护 (SLP) VDD 箝位、FB 过压保护 (FB OVP) 、启动时线电压欠压保护 (Line BOP) 等。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U6335BS 引脚功能:

    1 GND 芯片地管脚

    2 CS 电流采样输入管脚

B系统反馈管脚。变压器原边绕组电压经电阻分压后送至 FB 管脚,用于 CV 模式输出电压控制及 CC 模式输出电流控制

    4 VDD 芯片供电管脚

    5-6 C 内置功率三极管集电极

    7 OB 芯片启动供电管脚,推荐用 10MΩ 电阻与 C 管脚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