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FPGA用什么语言

楼主(2021-09-28):
现在FPGA用什么语言?

网友:
一般可以使用verilog 或者vhdl编写。
其实两种语言的差别并不大,他们的描述能力也是类似的。掌握其中一种语言以后,可以通过短期的学习,较快的学会另一种语言。 选择何种语言主要还是看周围人群的使用习惯,这样可以方便日后的学习交流。当然,如果您是专用集成电路(asic)设计人员,则必须首先掌握verilog,因为在ic设计领域,90%以上的公司都是采用verilog进行ic设计。对于pld/fpga设计者而言,两种语言可以自由选择。
设计人员通过计算机对hdl语言进行逻辑仿真和逻辑综合,方便高效地设计数字电路及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