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制作那种带有很多过孔焊盘的封装,规则检查可以通过的?

楼主(2021-09-28):
我做了一个封装,就是那种金属螺钉孔焊盘,在焊盘上打了一圈过孔。
如下:

然后我进行了规则检查

然后,封装里的那个焊盘上的一圈过孔就全部报错误了。

各位大佬,这个咋设置才能通过规则检查呢?亲们,感谢

网友A:
焊盘大一点  过孔小一点   距离大于10或1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大一点  过孔小一点   距离大于10或15mil

那过孔还是在焊盘上呀?

楼主:
大佬们大佬们大佬们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版主呢?版主呢?版主呢?

网友:
请教一下,打这么多孔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我的做法是每个小孔也做成焊盘,无非就是封装多几个脚。

网友:
无视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