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人体感应模块

楼主(2021-09-29):
没人时开关闭合,人靠近时开关断开的人体感应模块怎么实现?

网友:
搭载现成的红外模块,还可以调节灵敏度

网友:
用一对红外线感应电路。一个发射红外线,一个接受红外线。当人走过时,红外线接收端接收不到红外线,则开关动作。还有一种雷达感应模块,当大物体移动时,就开关动作。还有超声波距离探测器。无人时,超声波休眠模式,有人接近时,超声波会自动探测到,然后启动开关。

网友:
可以参考小夜灯的人体感应模块,如果逻辑是反的,需要外部加个反相器

网友:
红外,微波,电容,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