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有哪些作用,工作原理

楼主(2021-09-29):
作用

目前主板或显卡上所采用的mos管并不是太多,一般有10个左右,主要原因是大部分mos管被整合到ic芯片中去了。由于mos管主要是为配件提供稳定的电压,所以它一般使用在cpu、agp插槽和内存插槽附近。其中在cpu与agp插槽附近各安排一组mos管,而内存插槽则共用了一组mos管,mos管一般是以两个组成一组的形式出现主板上的。

工作原理

 双极型晶体管把输入端电流的微小变化放大后,在输出端输出一个大的电流变化。双极型晶体管的增益就定义为输出输入电流之比(beta)。另一种晶体管,叫 做场效应管(fet),把输入电压的变化转化为输出电流的变化。分别为电流控制器件和电压控制器件。fet的增益等于它的跨导 (transconductance)gm, 定义为输出电流的变化和输入电压变化之比。
场效应管的名字也来源于它的输入端栅(称为gate),通过投影一个电场在一个绝缘层(氧 化物sio2)上来影响流过晶体管的电流。事实上没有电流流过这个绝缘体(只是一个电容的作用),所以fet管的gate电流非常小(电容的电流损耗)。 最普通的fet用一薄层二氧化硅来作为gate极下的绝缘体。这种晶体管称为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os)晶体管,或,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 (mosfet)(metal oxide semicondu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因为mos管更小更省电,所以他们已经在很多应用场合取代了双极型晶体管。

网友:
由于mos管主要是为配件提供稳定的电压,所以它一般使用在cpu、agp插槽和内存插槽附近。其中在cpu与agp插槽附近各安排一组mos管,而内存插槽则共用了一组mos管,mos管一般是以两个组成一组的形式出现主板上的

网友:
因为mos管更小更省电,所以他们已经在很多应用场合取代了双极型晶体管

网友:
    事实上没有电流流过这个绝缘体(只是一个电容的作用),所以fet管的gate电流非常小(电容的电流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