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生成bom表?

楼主(2021-09-29):
AD怎么生成bom表?

网友:
在原理图界面(XXX.SchDoc),选择 Reports(报告)>> Bill of Materials(材料清单)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网友:
2楼的方法我就是这么导的

网友:
我也是2楼的方法,这个应该就这一个方法吧

网友:
是2楼这种方法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