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如何通过sigrity仿真得到一段走线/铜皮的电感值多少

楼主(2021-09-29):
    请问如何通过sigrity仿真得到一段走线/铜皮的电感值多少

网友:
    跟铜皮的面积和厚度有关

网友A:
    直接用Allegro的Parasitic功能就能查询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Allegro的Parasitic功能就能查询到了

    sigrity有办法搞吗?

网友:
    想搞当然可以,就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