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H中公钥指纹会被中间人盗用么?

楼主(2021-09-29):
所谓"公钥指纹",是指公钥长度较长(这里采用RSA算法,长达1024位),很难比对,所以对其进行MD5计算,将它变成一个128位的指纹。上 例中是98:2e:d7:e0🇩🇪9f:ac:67:28:c2:42:2d:37:16:58:4d,再进行比较,就容易多了。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用户怎么知道远程主机的公钥指纹应该是多少?回答是没有好办法,远程主机必须在自己的网站上贴出公钥指纹,以便用户自行核对。假定经过风险衡量以后,用户决定接受这个远程主机的公钥。

公钥指纹和公钥都是公开的,“中间人”会不会盗用公钥指纹来获取用户信任呢?

网友:
通常是把公钥交给CA,CA会生成一个证书,那个证书里包括了公钥和公钥所属人的基本信息,然后使用公钥的人拿到这个证书,先判断这个证书的颁发者是不是可信的CA,如果是,那么就提取里面的公钥。判断是否是可信的CA是这样的:CA本身也有一对密钥对,其私钥严格保存,其公钥公布于众,利用这一对密钥可以做数字签名,用来让客户识别证书的颁发者是否是某个CA。至于为什么要相信CA,这涉及到了伦理问题,就像公民信任政府一样。

网友:
如不存在盗用,是直接他(中间人)用了,然后他再开(证书)加密服务,然后和客户端建立另一套密钥对。

证书不光有加密的作用还有认证的作用,在此刻就体现出来了——他和客户端建立证书加密服务,客户端可以发现这个证书是否是真正的服务提供者,需要客户端信任该证书,那么这个过程才能建立起来。

—— Fiddler就是典型这种模式,你在使用Fiddler是就会发现你需要信任Fiddler的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