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过subplot函数,这个函数怎么用呢?

楼主(2021-09-29):
哪位大神用过subplot函数,这个函数怎么用呢?

subplot(m,n,p)
如果p是一个向量 那么这表示什么 下面有一个例子 我不懂是怎么画出来的
subplot(2,2,[1 3])
subplot(2,2,2)
subplot(2,2,4)

网友:
subplot是将多个图画到一个平面上的工具。其中,m表示是图排成m行,n表示图排成n列,也就是整个figure中有n个图是排成一行的,一共m行,如果m=2就是表示2行图。p表示图所在的位置,p=1表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第一个位置。

1、简单的例子

把绘图窗口分成两行两列四块区域,然后在每个区域分别作图,基本步骤:

subplot(2,2,1); % 2、2、1之间没有空格也可以
%在第一块绘图
subplot(2,2,2);
%在第二块绘图
subplot(2,2,3);
%在第三块绘图
subplot(2,2,4);
%在第四块绘图

网友:
subplot(m,n,p) 其中前两个参数 m,n是指将你的图分成 m*n个栅格,每个栅格用 p 来编号,而编号是按行(横着)编号的,所以,当 m = 2,n = 2时编号规则为

1 | 2
------

所以subplot(2,2,[1 3]),就说明你这一个子图占据的是 1, 3两个栅格,而subplot(2,2,2)说明子图仅占据第2个栅格

网友:
得到的axes会覆盖所有p的元素,例如你这里就是覆盖了第1和第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