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对FPC线路板阻抗比较了解,求介绍

楼主(2021-09-29):
哪位对FPC线路板阻抗比较了解,求介绍

网友:
W*R*T=6000 W是指铜箔的宽度单位是密耳mil。 T是指铜箔厚度单位是盎司oz。 R是指铜箔的电阻单位是mΩ/ft。 6000是常数不变量。 根据这个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横切面积内铜箔的电阻值。其中1oz=35um,当铜箔被蚀刻成线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将所要计算阻值的线路测量出宽度和长度就可以计算出线路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FPC还要进行阻抗匹配吗

网友:
1. 特性阻抗
在计算机﹑无线通讯等电子信息产品中, PCB的线路中的传输的能量, 是一种由电压与时间所构成的方形波信号(square wave signal, 称为脉冲pulse),它所遭遇的阻力则称为特性阻抗。
2. 差动阻抗
驱动端输入极性相反的两个同样信号波形,分別由两根差动线传送,在接收端这两个差动信号相減。差动阻抗就是两线之間的阻抗Zdiff。
3. 奇模阻抗
两线中一线對地的阻抗Zoo,两线阻抗值是一致。
4. 偶模阻抗
驱动端输入极性相同的两个同样信号波形, 將两线连在一起时的阻抗Zcom。
5. 共模阻抗
两线中一线对地的阻抗Zoe,两线阻抗值是一致,通常比奇模阻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