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门极驱动电路

楼主(2021-09-29):
MOS管门极驱动电路

问题

1.Q2的存在为什么可以加速Q门极输入电容的放电?

2.D1的作用?是加速Q导通?

网友A:
d1防止反向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防止反向击穿

防止什么反向击穿?

楼主:
1.Q2的存在为什么可以加速Q门极输入电容的放电?  2.D1的作用?是加速Q导通?   以上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当Q1截止时,D1的正极电压为0,负极因为有Q的输入电容的原因还有电压,因此Q2会导通放电。D1的作用就是让Q2的基极和和发射极产生压差而导通放电的。

网友:
    对的,那个100K电阻是不是可以调小点,这样放电速度应该可以快点

网友:
    5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这个图哪来的,不能正常工作的。S1闭合后,由于be节的二极管存在,Q1.E电压在2.6V。Q1.CE节会有10V左右压降,如果Q1的功耗不够会烧掉。并且Q1.E只有2.6V,后面的mos不是完全导通,大负载烧管子是迟早的问题。
    要不把Q1改成N管,要不把Q1的驱动改成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