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joe命令

楼主(2021-09-29):
Linux joe命令用于编辑文本文件。

Joe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全屏幕文本编辑程序。操作的复杂度要比Pico高一点,但是功能较为齐全。Joe一次可开启多个文件,每个文件各放在一个编辑区内,并可在文件之间执行剪贴的动作。

语法
joe [-asis][-beep][-csmode][-dopadding][-exask][-force][-help][-keepup][-lightoff][-arking][-mid][-nobackups][-nonotice][-nosta][-noxon][-orphan][-backpath<目录>][-columns<栏位>][-lines<行数>][-pg<行数>][-skiptop<行数>][-autoindent crlf linums overwrite rdonly wordwrap][+<行数>][-indentc<缩排字符>][-istep<缩排字符数>][-keymap<按键配置文件>][-lmargin<栏数>][-rmargin<栏数>][-tab<栏数>][要编辑的文件]
参数:

以下为程序参数
-asis 字符码超过127的字符不做任何处理。
-backpath<目录> 指定备份文件的目录。
-beep 编辑时,若有错误即发出哗声。
-columns<栏位> 设置栏数。
-csmode 可执行连续查找模式。
-dopadding 是程序跟tty间存在缓冲区。
-exask 在程序中,执行"Ctrl+k+x"时,会先确认是否要保存文件。
-force 强制在最后一行的结尾处加上换行符号。
-help 执行程序时一并显示帮助。
-keepup 在进入程序后,画面上方为状态列。
-lightoff 选取的区块在执行完区块命令后,就会回复成原来的状态。
-lines<行数> 设置行数。
-marking 在选取区块时,反白区块会随着光标移动。
-mid 当光标移出画面时,即自动卷页,使光标回到中央。
-nobackups 不建立备份文件。
-nonotice 程序执行时,不显示版权信息。
-nosta 程序执行时,不显示状态列。
-noxon 尝试取消"Ctrl+s"与"Ctrl+q"键的功能。
-orphan 若同时开启一个以上的文件,则其他文件会置于独立的缓冲区,而不会另外开启编辑区。
-pg<行数> 按"PageUp"或"PageDown"换页时,所要保留前一页的行数。
-skiptop<行数> 不使用屏幕上方指定的行数。
以下为文件参数
+<行数> 指定开启文件时,光标所在的行数。
-autoindent 自动缩排。
-crlf 在换行时,使用CR-LF字符。
-indentc<缩排字符> 执行缩排时,实际插入的字符。
-istep<缩排字符数> 每次执行缩排时,所移动的缩排字符数。
-keymap<按键配置文件> 使用不同的按键配置文件。
-linums 在每行前面加上行号。
-lmargin<栏数> 设置左侧边界。
-overwrite 设置覆盖模式。
-rmargin<栏数> 设置右侧边界。
-tab<栏数> 设置tab的宽度。
-rdonly 以只读的方式开启文件-wordwrap编辑时若超过右侧边界,则自动换行。
实例
利用joe命令编辑文本文件。例如利用joe编辑C 语言源代码main.c,使用如下命令:

joe main.c
与jed类似,joe编辑器中C语言的语法也以彩色的方式显示。效果如下:

I A main.c (c) Row 1 Col 1 12:28 Ctrl-K H for help
#上排从左至右分别为打开的文件名、光标所在行列数、现在时间、显示操作说明
/*-*- linux-c-*-*/ #编辑区
#include <linux/mm.h>
#include <linux/sysctl.h>
#include <linux/nsproxy.h>
static struct list_head *
net_ctl_header_lookup(struct ctl_table_root *root, struct nsproxy *namespaces)
{
return &namespaces->net_ns->sysctl_table_headers;
}
static struct ctl_table_root net_sysctl_root = {
.lookup = net_ctl_header_lookup,
};
static int sysctl_net_init(struct net *net)
{
INIT_LIST_HEAD(&net->sysctl_table_headers);
return 0;
}
** Joe's Own Editor v3.5 ** (utf-8) ** Copyright . 2006 ** #joe编辑区的版本及版权信息
joe编辑器有一些常用的组合键,例如可以通过Ctrl+K+H 寻求联机帮助,首先按Ctrl+K组合键,再输入字母H,即可调出帮助菜单,通过该帮助信息可以方便地获知如何对joe 编辑器进行操作。

网友:
Joe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全屏幕文本编辑程序

网友:
Linux joe命令用于编辑文本文件

网友:
Joe一次可开启多个文件,每个文件各放在一个编辑区内,并可在文件之间执行剪贴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