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矩阵的应用

楼主(2021-09-29):
1、向量组的秩:rank(A)

2、判断线性相关性

一般步骤(1)输入向量组

                  (2)用A’将行向量转置为列向量

··                 (3)用rref(A)命令求秩

例:判断向量组a1=(1 2 0 1), a2=(1 3 0 -1), a3=(-1 -1 1 0)是否线性相关,并求秩。

>> A=[1 2 0 1;1 3 0-1;-1 -1 1 0]; %输入矩阵

>>A=A’   % 将行向量转置为列向量再求秩

>>rank(A)   %求秩

Ans = 3

(注意:当rank(A)等于向量组个数时,线性无关,否则线性相关)

     3、求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

     一般步骤:(1)输入向量组,并将其进行转置

                    (2)化为分数形式

                    (3)将向量化为行最简型

                   (4)对线性相关性进行判断

     注:将矩阵化为行最简型的命令为:rref(A)或者rrefmovie(A)

  例1:求下列向量组的秩和一个极大线性无关组,并将其余向量用该极大无关组线性表示。

a1=(2 -1 3 5),a2=(4 -3 1 3),a3=(3 -2 3 4),

a4=(4 -1 15 17),a5=(7 -6 -7 0)

>> A=[2 -1 3 5;4 -3 1 3;3 -2 3 4;4 -1 15 17;7 -6 -7 0];

>> A=A′  %将行向量转化为列向量进行运算

>> format rat   %分数格式形式

>> rref(A)  %将A变换为行最简型

ans =

        1      0    0     2     1

        0      1    0    -3     5

        0      0    1     4    -5

        0      0    0     0     0

 因为前三行的向量均不全为0,且第1,2,3列的均为1开头,所以a1,a2,a3为一个极大无关组。

例2:求下列向量组的秩和一个极大线性无关组,并将其余向量用该极大无关组线性表示。
a1=(1,-2,2,3),a2=(-2,4,-1,3),a3=(-1,2,0,3),a4=(0,6,2,3),a5=(2,-6,3,4)

解:

A=[1,-2,2,3;-2,4,-1,3;-1,2,0,3;0,6,2,3;2,-6,3,4]

>> A=A′  %将行向量转化为列向量进行运算

>> format rat   %分数格式形式

>> rref(A)  %将A变换为行最简型

A1,a2,a4为一个线性无关组,a3,a5可用其其线性表示

3、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1)使用克莱姆法则求解

>> A=[2 1-5 1;1 -3 0 -6;0 2 -1 2;1 4 -7 6];  %输入系数矩阵

>>D=det(A)  %判断解的情况

D =  27

>> C1=A;C2=A;C3=A;C4=A;b=[8;9;-5;0];

%将A赋值给不同变量

>> C1(:,1)=b;D1=det(C1); %将某行替换为系数列

x1=D1/D    %x求解x1

x1 = 3

>> C2(:,2)=b;D2=det(C2);x2=D2/D

>> C3(:,3)=b;D3=det(C3);x3=D3/D

>> C4(:,4)=b;D4=det(C4);x4=D4/D

(2)使用矩阵左除法求线性方程的解

线性方程组AX=B的一个解为X=A\B。

例:利用左除法求解上题中线性方程组的解.

>> A=[2 1 -5 1;1 -3 0 -6;0 2 -1 2;1 4 -7 6];

>>rank(A)

>> b=[8;9;-5;0];

>> x=A\b        %左除法

x =

    3.0000

   -4.0000

   -1.0000

    1.0000

(3)利用矩阵的行(列)初等变换求线性方程组的通解

  基本步骤:(1)将线性方程组表示成增广矩阵的形式;

(2)对增广矩阵实行初等变换,使增广矩阵转化为行阶梯形矩阵;

(3)得到方程组的解。

例:求解线性方程组

>>A=[1,1,1,1;0,1,-1,1;2,3,1,3];     %方程组的增广矩阵

>>F=rref(A);    %将方程组增广矩阵化为行阶梯形矩阵

>>F  %输出增广矩阵的行阶梯形矩阵

F =

     1     0    2     0

     0     1   -1     1

     0     0    0     0

由该阶梯形矩阵,可得方程组:x1=-2x3    x2=x3+1

(4)求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需要先判断是否有解,若有解,再进一步求通解。

一般步骤为:

第一步:判断AX=b是否有解,若有解则进行第二步;(R(A)与R(A,b)比较,即比较系数矩阵的秩和增广矩阵的秩)

第二步:求AX=b的一个特解;(矩阵除法)

第三步:求AX=0的通解;(利用null命令)

第四步:AX=b的通解:AX=0的通解+AX=b的一个特解。

例:判断方程组

%第一步:判断系数矩阵与增广矩阵的秩

>> A=[1 -1 1 -1;-1 1 1 -1;2 -2 -1 1];    %系数矩阵A

>> b=[1;1;-1];    %常数b

>> rank(A)     %系数矩阵的秩

ans =

>> rank([A,b])    %增广矩阵的秩

ans =

%求通解

化行最简形,用rref命令

>> rref([A,b])

ans =

     1    -1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取x2,x4为自由变量,从而通解为:x1=x2,x3=x4+1

(2)先求出特解及导出组的基础解系, 用命令null,例如:

>>x0=A\b       %方程组的一个特解

x0 =

>>x1=null(A)    %求导出组的基础解系

x1 =

  -0.7071               0

   -0.7071               0

   -0.0000        0.7071

  -0.0000       0.7071

故原方程组的通解为

(x1,x2,x3,x4)=(0,0,1,0)+c1(-0.7071,-0.7071,0,0)   +c2(0,0, 0.7071, 0.7071),c1,c2为任意常数.

null是用来求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的,加上'r'则求出的是一组最小正整数解,如果不加,则求出的是解空间的规范正交基。(x1=null(A,'r'))

网友:
很清楚   感谢分享

网友:


网友: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需要先判断是否有解,若有解,再进一步求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