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整流电路中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1-09-29):
二极管整流是利用了它具有单向导电性,也就是电流只能从正极流向负极,而不能从负极流向正极。只有在二极管两端加正向电压并且大于一定值时,二极管才会导通,导通后二极管的电阻很小,相当于一根导线。而在二极管两端加反向电压时,二极管因为内部PN结的关系,反向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可以看做是截止状态。
如下图,是一个利用二极管半波整流的电路
图中220V 50HZ交流电经过变压器变压输出U2,U2也是一个正弦交流电压,大小和方向不断变化,波形如下图中上面的那个。当正半周流过二极管的时候,A点电位处于高电位,B点为低电位,二极管为正向偏置,此时二极管导通,当负半周流过二极管时,由于此时B点电位比A点电位高,二极管反偏,处于截止状态,没有电流流过。终形成了下图中下面那个波形,只有正半周流过二极管,负半周被二极管给截止掉了,这种波形由于都是一个方向的大小变化,所以叫做脉动直流电。

上面是二极管半波整流原理,一般在后面加滤波电容来使用,不过这种电路因为电流利用率不高,很少用到。现在大多都是采用的桥式整流,如下图。

桥式整流电路都是利用了二极管单向导电性来整流的,只不过没有浪费,它把负半周的信号翻上去,凑成连续的一个波形。因为这种电路对输入正弦波的利用效率高,成为一种整流常用的电路。

网友:
二极管整流是利用了它具有单向导电性,也就是电流只能从正极流向负极

网友:
二极管半波整流原理,一般在后面加滤波电容来使用

网友:
桥式整流电路都是利用了二极管单向导电性来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