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的封装设计

楼主(2021-09-29):
网络变压器分类 网络变压器的封装设计

   一,网络变压器分类
  1,产品依据结构类型,可以分为两类:

  a. 离散性网络变压器(DiscreteLAN Magnetics Module);

  b. 内部集成磁性变压器模块的RJ45连接器 (RJ45 Connector with Integrated Magnetics,ICMs);

  2,产品依据客户焊接类型,可以分为两类:

. 表面贴装元件 (SMT,SuRFace Mount Type)

  b. 插件元件 (TH,Through-Hole Type)

  3,产品依据传输速率,可以分类四类:

  a. 10Base-T,

  b. 10/100Base-T,

. 1000 Base-T,

  d. 10G Base-T.

  今天,我们要详述的就是第二类情况,产品依据客户要焊接的类型,对封装的设计原因及分类

  二,网络变压器的封装设计原因及分类

  依据客户的焊接情况即产品接脚方式的不同,我们一般会分为

  1,直插式(Through hole or Dip)网络变压器也叫DIP网络变压器

    注:标准规格:

        DIP类产品在考虑客戶端 PCB 板厚 , Pin 长需为 3.00 mm ,PIN距优先设计为 2.54mm

  SMD类产品的标准脚距为1.27MM,设计时应以此脚距为优先设计

  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2,表面贴片型网络变压器( SMD surface-mount device),也叫LAN filter网络变压器

  LAN filter 依照封装方式可分为 Molding type 与 Case type

  2,表面贴片型网络变压器( SMD surface-mount device),LAN filter网络变压器

                 LAN filter 依照封装方式可分为 Molding type 与 Case type

,Molding type 网络变压器,线圈内封成形网络变压器
olding type网络变压器早期是业界最为接受的一种封装方式 . 唯现今因为系统厂为了要通过 RoHS 规范 , 必须使用较高温的IR-Reflow 制程(回流焊制程) , 过程中常使 molding type 产生龟裂現象.所以 case type 也成了解决龟裂的方法之一 . Molding Type ( 线圈以 molding compound 封装成形)

  Molding type线圈内封成形首先是将线圈理在作为接脚的Lead frame(焊片)上

  b, Case type网络变压器 ,
      Case type网络变压器泛指所有将线圈理在已有接腳的 Case 內 , 再灌胶的网络变压器系列产品

ase type开放式网络变压器是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网络变压器之一,它较好的解决了产品回流焊时龟裂的问题,同时因制作简单操作成本易控制而成本目前最受欢迎的网络变压器产品

网友:
Molding type网络变压器早期是业界最为接受的一种封装方式 .

网友:
Case type网络变压器泛指所有将线圈理在已有接腳的 Case 內 , 再灌胶的网络变压器系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