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认探头是否与示波器兼容

楼主(2021-09-29):
       合适的才是最好!探头与示波器精准匹配,才能够帮助工程师捕获到电路中的妖魔鬼怪。我们将从接口,阻抗,供电等多方位诠释探头与示波器的匹配关系,助力工程师获得最优的测量体验。
PRBTEK将从以下三个部分分析:
       合适的才是最好!探头与示波器精准匹配,才能够帮助工程师捕获到电路中的妖魔鬼怪。我们将从接口,阻抗,供电等多方位诠释探头与示波器的匹配关系,助力工程师获得最优的测量体验。
PRBTEK将从以下三个部分分析:
       1/各类接口的兼容关系
       2/探头的输入阻抗以及匹配方法
       3/探头与示波器前面板的功率关系
       在接口合在接口合适,保证输入阻抗,输入电容与示波器接口的阻抗与电容匹配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
       2、TekProbe能试一试接到TekVIP接口上吗?
       TekProbe 分为两种,Probe Ⅰ和Probe Ⅱ,差别在于接口直径,与触针数目。Probe Ⅰ(较小)可以直接连接,Probe Ⅱ需要使用TPA-BNC的转接口
       3、都是物理接口形式,接下来讲不讲参数和选择考虑呢?
       物理接口形式是探头匹配的基础,探头和示波器匹配时的参数一般指阻抗和输入电容,同问题1。
       4、力科的探头能用在泰克示波器上面吗?
       不能完全使用。以LeCroy的WaveSuRFer 4000HD举例(Tek对应带宽型号为MDO3000和MSO46),其接口为LeCroy ProBus接口,Tek的接口为VPI接口,没有办法通用。若是BNC接口的探头在保证问题1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5、有没有万能转接口?
       没有,现在的测量都趋于自动化测试,每个厂商在自己的ATE方案中都设计了不同的接口和协议因而没有万能转接口;针对Tek来说,在示波器迭代过程中接口形式都在一直优化,并不能全面涵盖各种接口。
       6、探头上面的电容值是探头输入电容吗?还是电容最大可调电容值?
       探头上端的电容值为输入电容,但是其前端都一补偿电容用以调节输入电容的大小用以通示波器接口的电容进行匹配。
       举例来说:TPP0101的输入电容为12pF,其补偿范围为15pF~25pF,TBS1000B前端的电容是20pF,可以搭配使用。
       7、如果探头乘以1和乘10对应的阻抗是不一样的,什么办?
       10MOhm表示为System Input Resistance表示整个探头系统对外体现的阻抗 对于P2220/P2221这种1X/10X的无源探头来说,是通过该表对外体现的阻抗来调整探头的衰减倍数。在探头与示波器匹配时所提及的输入阻抗 为Input impedance,则P2220/P2221无论在1X还是10X其连接示波器都体现的是1MOhm。
       Tek的探头只有50Ohm或1MOhm 如P2220/2221为1MOhm,差分探头TDP3500,其differential input resistance 为100KOhm,但是其input impedance为50Ohm,要求示波器通道阻抗为50Ohm。
8、这是也能接无源探头吗?
       TPP1000亦为无缘探头(提问时在展示TPP1000),可以理解为,除了有独立供电外(1103电源或电源适配器供电),探头接口没有触针或者只有一个触针,均为无源探头。
9、演示示波器的新款是不是可以触屏了?
       Tek的新款示波器为MDO3 Series / MSO4 Series/MSO5 Series/MSO6 Series,均为触屏。
10、示波器接口不接探头时需要保护吗?会不会被静电打坏?
       Tek示波器除TPS2000外都是对地示波器,在保证其电源接地,以及工作环境有防静电处理(如防静电地板,必要的防静电手环),可以不用做额外的特殊处理。
       注意:以上要求不包括高带宽示波器以及数字采样示波器,这里指MSO/DPO70K,DPO70KSX以及DSA8300等,如DSA8300在光模块接口处有金属的通道帽,并且有金属链条连接至仪器外壳。
11、展示这些是什么探头?射频探头吗?
       ① TPP0100 BNC接口无源单端探头
       ② P6139B Probe Level Ⅰ无源单端探头
       ③ P5200A Probe Level Ⅱ有源探头;高压差分探头
       ④ TDP1000 VPI低压差分探头;有源探头
       ⑤ TPP1000 VPI无源单端探头
       ⑥ TLP058 FlexChannel无缘探头;逻辑探头
       ⑦ TCP0030A VPI有源探头;电流探头
       以上内容由普科科技PRBTEK分享,如果您在使用过程有什么问题,咨询普科科技官网:www.prbtek.com
       1/各类接口的兼容关系
       2/探头的输入阻抗以及匹配方法
       3/探头与示波器前面板的功率关系
       在接口合在接口合适,保证输入阻抗,输入电容与示波器接口的阻抗与电容匹配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
       2、TekProbe能试一试接到TekVIP接口上吗?
       TekProbe 分为两种,Probe Ⅰ和Probe Ⅱ,差别在于接口直径,与触针数目。Probe Ⅰ(较小)可以直接连接,Probe Ⅱ需要使用TPA-BNC的转接口
       3、都是物理接口形式,接下来讲不讲参数和选择考虑呢?
       物理接口形式是探头匹配的基础,探头和示波器匹配时的参数一般指阻抗和输入电容,同问题1。
4、力科的探头能用在泰克示波器上面吗?
       不能完全使用。以LeCroy的WaveSurfer 4000HD举例(Tek对应带宽型号为MDO3000和MSO46),其接口为LeCroy ProBus接口,Tek的接口为VPI接口,没有办法通用。若是BNC接口的探头在保证问题1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5、有没有万能转接口?
       没有,现在的测量都趋于自动化测试,每个厂商在自己的ATE方案中都设计了不同的接口和协议因而没有万能转接口;针对Tek来说,在示波器迭代过程中接口形式都在一直优化,并不能全面涵盖各种接口。
6、探头上面的电容值是探头输入电容吗?还是电容最大可调电容值?
       探头上端的电容值为输入电容,但是其前端都一补偿电容用以调节输入电容的大小用以通示波器接口的电容进行匹配。
       举例来说:TPP0101的输入电容为12pF,其补偿范围为15pF~25pF,TBS1000B前端的电容是20pF,可以搭配使用。
7、如果探头乘以1和乘10对应的阻抗是不一样的,什么办?
       10MOhm表示为System Input Resistance表示整个探头系统对外体现的阻抗 对于P2220/P2221这种1X/10X的无源探头来说,是通过该表对外体现的阻抗来调整探头的衰减倍数。在探头与示波器匹配时所提及的输入阻抗 为Input impedance,则P2220/P2221无论在1X还是10X其连接示波器都体现的是1MOhm。
       Tek的探头只有50Ohm或1MOhm 如P2220/2221为1MOhm,差分探头TDP3500,其differential input resistance 为100KOhm,但是其input impedance为50Ohm,要求示波器通道阻抗为50Ohm。
8、这是也能接无源探头吗?
       TPP1000亦为无缘探头(提问时在展示TPP1000),可以理解为,除了有独立供电外(1103电源或电源适配器供电),探头接口没有触针或者只有一个触针,均为无源探头。
9、演示示波器的新款是不是可以触屏了?
       Tek的新款示波器为MDO3 Series / MSO4 Series/MSO5 Series/MSO6 Series,均为触屏。
10、示波器接口不接探头时需要保护吗?会不会被静电打坏?
       Tek示波器除TPS2000外都是对地示波器,在保证其电源接地,以及工作环境有防静电处理(如防静电地板,必要的防静电手环),可以不用做额外的特殊处理。
       注意:以上要求不包括高带宽示波器以及数字采样示波器,这里指MSO/DPO70K,DPO70KSX以及DSA8300等,如DSA8300在光模块接口处有金属的通道帽,并且有金属链条连接至仪器外壳。
11、展示这些是什么探头?射频探头吗?
       ① TPP0100 BNC接口无源单端探头
       ② P6139B Probe Level Ⅰ无源单端探头
       ③ P5200A Probe Level Ⅱ有源探头;高压差分探头
       ④ TDP1000 VPI低压差分探头;有源探头
       ⑤ TPP1000 VPI无源单端探头
       ⑥ TLP058 FlexChannel无缘探头;逻辑探头
       ⑦ TCP0030A VPI有源探头;电流探头

网友:
探头与示波器精准匹配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