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CLVP1102这个芯片的应用

楼主(2021-09-29):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CDCLVP1102这个芯片,是一个1:2差分时钟复制芯片。目前只复制出了一路,另一路没信号,是啥原因?

网友:
    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A:
    原理图symbol没有把散热pad做进去哦,这个需要接GND。Thermal pad must be soldered to 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symbol没有把散热pad做进去哦,这个需要接GND。Thermal pad must be soldered to ground.

散热焊盘做了,并且接地了。排除这个原因

网友:
    换1片最快111111111111

网友:
    输出是否需要接上下拉电阻?

楼主:
    大神赶紧帮忙看看呀,急!

网友A:
    CLK-P/N前方有AC耦合电容吗?VDDIO_C,CD-VCC电压是多少?有可能输入VCC电压不对,也有可能VAC_REF管脚处理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P/N前方有AC耦合电容吗?VDDIO_C,CD-VCC电压是多少?有可能输入VCC电压不对,也有可能VAC_REF管脚处理 ...

看图上,CLK-P/N前方没有AC耦合电容,VDDIO_C,CD-VCC电压是3.3V,VAC_REF管脚只有单端输出才接吧?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B:
    先按这个电路把阻容件上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按这个电路把阻容件上上呀

不上电容会影响输出对吗?另一路是完全没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上电容会影响输出对吗?另一路是完全没信号

    先按照参考的来试试,不行的话,再看看PCB layout、PCB焊接,再不行就换个新物料。

网友:
Input时钟源是什么时钟LVDS?LVPECL?HCSL?Input时钟源跟芯片是AC耦合?DC耦合?输出是AC还是DC耦合,跟M.2,SATA之间的匹配是怎样的?贴图的时钟波形是在哪个点测的?原理图和测试信息都不全。

网友:
    LVPECL电平是射随输出的,输出端需要有下拉电阻